naze32定高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5-07-29):
如题吧,定高怎么样,好不好调呢?

网友A:
高密度海绵盖好,我的定高还可以,没有调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密度海绵盖好,我的定高还可以,没有调什么!

海绵包住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绵包住干什么?

不是整块包住,是要盖着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整块包住,是要盖着气压计...

怕外界影响气压计?

楼主:
有图吗?怎么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吗?怎么盖?

没拆机,你看红色圈里的位置,有气压计的都要盖住,或者要安装在有设计气室的盒子里,比较好!

网友B:
就是盖一小块海绵在有两个洞的气压计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盖一小块海绵在有两个洞的气压计上面

哦盖在有2个洞上面,这样气压计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