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可以用minix和naza v2吗

楼主(2015-07-29):
如题这2款支持250小轴距的机器吗,不暴力飞的话可行不?

网友:
人家穿越机都用几十元的CC3D,你这两种都是高级货(相对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看我的头像,我的250穿越机用的NAZA lite + GPS  超级稳,都没法翻跟头,玩玩就腻了!

网友:
NAZA摔了容易呆加速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头像,我的250穿越机用的NAZA lite + GPS  超级稳,都没法翻跟头,玩玩就腻了!

你用的是什么模式?手动还是姿态 org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模式?手动还是姿态 orgps?

都用,穿越用姿态

网友:
这两种对穿越机而言...反应都太柔太肉!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头像,我的250穿越机用的NAZA lite + GPS  超级稳,都没法翻跟头,玩玩就腻了!

手动模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头像,我的250穿越机用的NAZA lite + GPS  超级稳,都没法翻跟头,玩玩就腻了!

你错了NAZA lite是可以翻跟头的

网友:
除了手感肉以外,别的都好。大风容易丢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