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回中 数值并未回零

楼主(2015-07-29):
求助, ,俯仰通道遥控器已经自动回中了,但数值并未回零,有时候会显示29,这是遥控器质量问题还是正常现象,这样会影响到正常飞行吗?
起飞时会不会往前倾?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网友:
调整遥控器偏移量

网友A:
用一下摇杆校准!不行再试下微调复位!不行检查摇杆机械机构!最后不行只能换电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下摇杆校准!不行再试下微调复位!不行检查摇杆机械机构!最后不行只能换电位器了!

谢谢   非常感谢   是不是可以设置死区? 重新矫正遥感后 同飞控的通道连接需要重新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是不是可以设置死区? 重新矫正遥感后 同飞控的通道连接需要重新设置吗?

第一个不清楚!校准不会影响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是不是可以设置死区? 重新矫正遥感后 同飞控的通道连接需要重新设置吗?

我的遥控最后是拆开,直接调转轴和电位器的连接部分,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