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新贴请教天九二代如何设置能控制云台转动

楼主(2015-07-29):
最近装了台650,1447浆,400KV电机,6250电池6S,OSD 摄像头已安装,显示屏,图传都有,目前能在地面站通过摄像头见到视频,后来又买了云台KBM二轴,和一个SJ4000的相机,我要怎么把云台的线接上后,能通过遥控器进行转动控制呢,5通道接的六种模式,6通道弄成了收降起落架,云台要接在7通道上吗?
天九二代遥控器如何设置能控制云台?麻烦请各位说说,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把已有的摄像头取了换成用相机来看路呢?

网友A:
云台,接收机和你一样的,我直接把云台接到接收机9通道上,没经过飞控,一样能控制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接收机和你一样的,我直接把云台接到接收机9通道上,没经过飞控,一样能控制

遥控器上你怎么设置的啊?请教一下

网友:
我也是天9,准备买2轴云台,是不是需要用2个通道,一个俯仰,一个旋转

网友:
我也是天九 8,9接收机通道直接接俯仰和旋转

网友:
遥控器指定一个开关,一般是选两边的。

楼主:
麻烦高人来说明一下啊

网友B:
650不是可以上15寸桨?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了,你的飞控应该最多就用掉六个通道,其他三个通道插云台的控制线啊,天九很好设置的

网友C:
任意设置一个空通道(找一个旋钮比较好),然后把云台线插在接收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任意设置一个空通道(找一个旋钮比较好),然后把云台线插在接收机上。。。。就可以了

那样如何控制仰俯和旋转?用两档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样如何控制仰俯和旋转?用两档开关?

仰俯一个旋钮,旋转一个旋钮。设两个空通道。一般的就是控制仰俯,旋转的话自己就保持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仰俯一个旋钮,旋转一个旋钮。设两个空通道。一般的就是控制仰俯,旋转的话自己就保持水平了。

接线我都接好了,就是遥控上我用混控三或四要如何设置才能控制呢?急

网友B:
为什么要混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线我都接好了,就是遥控上我用混控三或四要如何设置才能控制呢?急

混控干啥?不用混啊

网友:
不清楚楼主想问什么,云台控制线就好比舵机线,遥控器直接输出PWM波值给接收机,就可以控制云台(舵机)运动。天九具体操作是:把云台线插接收机第7,第8通道。遥控menu菜单辅助通道设置,分别将辅助1,辅助2通道设置你想要的旋钮开关(一定是旋钮而不是拨段开关),比如VA,VB,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我也是天九,用三轴云台,少一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混控干啥?不用混啊

LZ看 18楼。。。总体的思路就是 你自己设两个旋钮通道,然后对应云台的线接一下,别接错了。不用混控,混控干啥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楼主:
已经自己摸索出来了,谢谢各位的指教,但是只能控制俯仰,不能控制横滚哦,只能用一个通道VB控制,横滚咱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自己摸索出来了,谢谢各位的指教,但是只能控制俯仰,不能控制横滚哦,只能用一个通道VB控制,横滚咱弄呢

...

看你云台支不支持了。。。。不用自己摸索啊。大家都告诉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