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90+gh4云台 果冻问题该如何解决?请指点

楼主(2015-07-29):
gh4 上的是14-42 的镜头 云台参数是默认参数 减震球用的是两灰一黑/全黑(两种减震球都试过 果冻仍未消除),折叠桨的松紧以及震动也调整过 ,目前画面出来果冻仍未消除,请高人来指点指点 万分感谢啊!

网友A:
换黄色球或者两黄一黑,果冻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黄色球或者两黄一黑,果冻消失。

平衡做好的先

楼主:
平衡做好了

网友A:
另外,防抖镜头要把防抖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防抖镜头要把防抖关掉。

谢谢 这个没用防抖功能的

网友B:
先换成两黄一黑试,是否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成两黄一黑试,是否消除

您好  我云台买回来里面减震球有三种 分别是灰,黑和红色。 所以我想请问下您说的黄色是五十度的 黑色是多少度的?

网友C:
首先重心要调好,然后试减震球,2黄1黑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重心要调好,然后试减震球,2黄1黑效果最好

您好  我云台买回来里面减震球有三种 分别是灰,黑和红色。 所以我想请问下您说的黄色是五十度的 黑色是多少度的?

网友C:
黑色和黄色都是50度的,黑色的是弹性胶圈,黄色是惰性胶圈,搭配使用

网友D:
亲,我现在在690和大疆s1000之间犹豫,不知道您用完了亚拓的有什么感觉,您用过大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我现在在690和大疆s1000之间犹豫,不知道您用完了亚拓的有什么感觉,您用过大疆的吗?

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和黄色都是50度的,黑色的是弹性胶圈,黄色是惰性胶圈,搭配使用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亲,我现在在690和大疆s1000之间犹豫,不知道您用完了亚拓的有什么感觉,您用过大疆的吗?

s1000吧 690你会后悔的 我已经在后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1000吧 690你会后悔的 我已经在后悔了…

那如果是690和s9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