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正在制作的地面跟踪天

楼主(2015-07-29):
一直想做个地面跟踪天线,由于时间少,断断续续的的。一直还没做完,目前做完的部分只有地面机械部分,电脑端调试软件也才写了个基础部分,准备最近抽时间完善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帖,大家一起参与一起讨论
思路:
     机载端硬件GPS采用ublox NEO M8N做在一起,省去外接GPS的麻烦,并提供一个外接飞控GPS接口,等于共用这个GPS模块。还是采用FSK调制方式将数据调制成音频后走图传音频传输,毕竟图传在目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配置了。也考虑调试软件可关闭FSK调制功能,并能设置数据输出波特率和类型,保留接数传功能。机载端加入气压计和罗盘,气压计用以弥补GPS测高的不准确性,罗盘是为兼容有些飞控需要GPS模块带罗盘支持的场合。云台电路方面支持用内置蓝牙,支持手机连接,支持地图时实显示飞机飞行轨迹以及天线数据等。

先来个云台机械部分的仿真视频和图片,云台机械部分已经完成制作。

下面是云台图片

还没写完整的调试配置软件

网友:
好顶,机械部分没大问题.请问地面开源单片机是那些.

楼主:
机械部分已经加工好了,也进行了通电测试,一切OK,有时间把实物拍一下给大家看。现在考虑多点的是机载部分数据传输,虽然采用了FSK调试,但是考虑到如果讲数据以原始形式传回地面,那样的话数据字节相对较多,而且图传在信号弱的情况下,出现雪花也会导致音频出现噪音,会影响数据传送质量,所以目前打算所有算法、原点设置都放在机载部分完成,数据只传输方位角度和迎角,这个在一样的传输时间内能减少误码率。地面部分就相对简单了解调数据后,执行数据,通过蓝牙形式与电脑或者手机软件进行类似地面站一样效果,可以看到实时数据,也能看到飞机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

网友:
抢不上上沙发,咱就首页留名!
楼主的设计思路很好,待实验完成后,发点资料,咱也学学。实在不行,楼主商业化以后,咱也买上一台玩玩。
加个好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部分已经加工好了,也进行了通电测试,一切OK,有时间把实物拍一下给大家看。现在考虑多点的是机载部分 ...

研究废墟的硬件通讯版本后,可以参考他的简化数据啊~fsk调制之传送了经纬度和高度 这不就够解算飞机位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废墟的硬件通讯版本后,可以参考他的简化数据啊~fsk调制之传送了经纬度和高度 这不就够解算飞机位置 ...

不明白废墟的硬件通讯版本后是什么意思,我考虑的是基本FPV,数传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图传是必须的东西。

网友:
他的硬件通讯是用了调制芯片,直接串口发送的坐标数据给芯片,芯片fsk调制后音频发送地面接收芯片解调,串口输出给2560~

网友:
地面云台初始化零度方向怎么做?指北?

网友:
肯定要加地磁罗盘什么的了。

楼主:
不好意思,看来又要等上一段时间了,因为最近公司生产任务很紧,晚上都上班到11点,没时间弄,过了这段时间在接着搞,地面部分于记载部分都会加上罗盘,不过记载部分的罗盘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屏蔽,或者不焊接都行,机载罗盘对跟踪来说没什么意义,主要考虑到现在的GPS模块都带了这个罗盘,也是为了能兼容一下飞控。地面部分必须要罗盘,因为需要一个基准,这个基准就是地球正北0度。

网友:
密切关注进度及实测效果,谢谢分享!

网友(2015-09-14):
关注一下,加油,有时间也来做一个

网友:
进展如何啊

网友:
期待新的进展!

网友:
求机械实物图

网友B(2015-11-12):
怎么被封了?

网友(2015-12-13):
已有硬件,双步进,期待楼主软件部分,学习提高。

网友C:
有的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