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我无知还是规定航模都用外转子电机

楼主(2015-07-29):
这个问题 怎么解释?   我看有人玩船外转或者内转都可以的   为什么固定翼 多轴 直升机 都是外传的呢?    车就一定是内转的   有什么不同?

网友:
航模要考虑散热,体积,还有效率。一般对重量要求不高的类似车模,船模用内转子增加那点重量也无所谓··········

网友:
进化来的,适合的就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没有人规定,你可以用内转子,但航模一般都是直驱,外转子扭矩大。车你也可以用外转子,但你不担心卡到杂物吗?

网友A:
我看还是因为内转子的电机KV值都比较高、如果是低KV的电机都比较大
所以就只能用外转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还是因为内转子的电机KV值都比较高、如果是低KV的电机都比较大
所以就只能用外转子的了

是这样吗?

网友:
车子灰尘杂物多

网友A:
内转子的kv值高转速就高了所以只有车和船用,因为要经过齿轮变速,外转子装车也行,就是怕电机转动的时候卡东西,还有就是外转子安装空间也要大,kv值也不高,再经过变速车是不是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转子的kv值高转速就高了所以只有车和船用,因为要经过齿轮变速,外转子装车也行,就是怕电机转动的时候 ...

也是

网友:
外转子相对来说转速低(kv值低),扭力大,适合多轴桨的转速和扭力的要求~

网友B:
看一下同样功率的内外转分别卖几两银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同样功率的内外转分别卖几两银子吧。

银子?  我想不会相差太多吧  一个tm的2216-12 三百多  一个XXD 2216  四十多    电机都是有不同价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银子?  我想不会相差太多吧  一个tm的2216-12 三百多  一个XXD 2216  四十多    电机都是有不同价格的
...

奥迪比奥拓,果断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迪比奥拓,果断醉倒。

动力不同一样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