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有机身加强,拉线这样就可以

楼主(2015-07-29):
这样还是会有一点摆动,小三角结构只保证了部分的稳定,还是要有大三角

网友:
拉线?一摔全废

网友:
多撑几根

网友A:
请问楼主那细的是碳杆吗?是碳杆的话是多粗的

网友B:
手拿机翼一端看看是否有大的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那细的是碳杆吗?是碳杆的话是多粗的

1mm碳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拿机翼一端看看是否有大的形变

只用了三角斜撑,整体性不好,不过平时飞足够了。其实用交错式三角是最好的,整体性和刚性都不错

网友C:
拉线在哪里呢,我怎么没有看到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线在哪里呢,我怎么没有看到拉线

机身加强  叫法不同吧

网友(2016-01-11):
还是用碳棒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