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3有谁飞过?

楼主(2015-07-29):
我在某宝看到有米格3的二战机,有那位飞过?说说优缺点啊

网友A:
我飞过,好飞,像真。缺点就是起落架不太好弄,建议换蜗杆

网友B:
据说降落难度高,是二战机里最不好降的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好飞,像真。缺点就是起落架不太好弄,建议换蜗杆

多谢前辈
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降落难度高,是二战机里最不好降的之一。

好的 谢谢前辈

网友:
没飞过,不评价,路过

网友C:
机子够硬,设备舱超级大,蛮好飞的,电机底座螺丝位置固定死了仅能用2216的底座,所以速度用4S也提不大起来,起落架非常坑,飞过两次挂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降落难度高,是二战机里最不好降的之一。

二战机我已经飞过5-6架了,还没有感觉那一架是好降落的。

网友:
二战机我已经飞过5-6架了,还没有感觉那一架是好降落的。米格3是很好飞的机型,建议把起落架直接改成固定的起落架就可以了,简单易改而且坚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够硬,设备舱超级大,蛮好飞的,电机底座螺丝位置固定死了仅能用2216的底座,所以速度用4S也提不大起来 ...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战机我已经飞过5-6架了,还没有感觉那一架是好降落的。米格3是很好飞的机型,建议把起落架直接改成固 ...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战机我已经飞过5-6架了,还没有感觉那一架是好降落的。米格3是很好飞的机型,建议把起落架直接改成固 ...

客观来说,二战机为了减重和利用机身/机翼空间,采用机翼内藏式后三点起落架,导致主起落架距离重心过近,降落难度高,这是已经过时的起落架设计,确实都不太好降落。不过,这种后三点起落架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当代后三点运动特技飞机就因为起落架前移更好降,难度降低不少。二战机同样也有区别,主轮距窄的,比如喷火,不仅难降还容易侧翻;主轮距过宽的滑跑方向容易出问题;前后轮轴距也是客观因素,甚至飞机停放时机身迎角也是问题,这个迎角太大会影响飞机降落时掌握后轮触地的时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客观来说,二战机为了减重和利用机身/机翼空间,采用机翼内藏式后三点起落架,导致主起落架距离重心过近 ...

我建议把起落架改为固定的起落架就是可以把起落架前移,从而改善飞机的降落性能,起落架前移后飞机降落时拿大顶的情形可以改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把起落架改为固定的起落架就是可以把起落架前移,从而改善飞机的降落性能,起落架前移后飞机降落时 ...

学习了  我还在装机   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把起落架改为固定的起落架就是可以把起落架前移,从而改善飞机的降落性能,起落架前移后飞机降落时 ...

这个飞机的重心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把起落架改为固定的起落架就是可以把起落架前移,从而改善飞机的降落性能,起落架前移后飞机降落时 ...

可以这么改,问题是二战机玩的就是像真性,把起落架位置改了就失去了一些飞像真机的乐趣和练习降落的乐趣。没办法,苦练降落吧!或者买尺寸和重量更大的二战机,越大越好飞,抗风性能会提高一些,着陆性能也会好一些。
还好我是玩3D机的,不必为起落架纠结,3D机本身也比较轻,甚至可以蛇降,让我飞二战机我也头大,必须苦练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