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m进

楼主(2015-07-29):
我的天8从桌子上上滑落了,摔下来了,把电池盒都摔出来的,我担心遥控距离会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以前高频头不接天线会有保护蓝色指示灯不亮,现在不插天线蓝色指示灯也亮。请问是不是发射模块坏了?不能自我保护了?

楼主:
遥控距离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蓝色指示灯是指示是否发射信号的,和天线无关。我天8不管接不接天线蓝色指示灯都会亮。但是不装高频头蓝色指示灯就不亮了。

网友A:
您好
WFT08X摇控器 正常开机是有两个指示灯亮的 POWER电源指示灯 RF发射模块指示灯
如果RF灯不亮正常情况是没有信号发射的

蓝色指示灯不亮请问是摇控器上的RF灯吗   电话13530529708   0755-265818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WFT08X摇控器 正常开机是有两个指示灯亮的 POWER电源指示灯 RF发射模块指示灯
如果RF灯不亮正常情况 ...

是,而且以前不插高频头的天线不亮,插上天线才亮,现在不管插不插天线都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而且以前不插高频头的天线不亮,插上天线才亮,现在不管插不插天线都亮

请问摔过遥控距离会不会变短,需要返厂检修吗?

网友:
RF灯一直不亮的话,看看是不是摇控器教练开关TRN有没有断,如果断了的话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