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副翼自动偏移问题

楼主(2015-07-29):
?from=y1.7-1.2

如视频,我在一开始飞130x时发现起飞会向右侧倾,飞起来后也会自己频繁往右侧飞(十字盘已调水平)。现在发现在拔掉电机线,遥控推油门(非熄火状态)的时候,副翼会自己往右偏移。有的模友说可通过遥控面板微调来调整,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但调好后,飞机重新上电又会继续偏移。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130X是一台有史以来最神奇的无副翼机器。。。
不要信你的眼睛,信你的感觉!。。。
这个机器的调试步骤是,常规的各种水平后,飞起来,偏哪里,就调哪里的微调,调完之后!。。。完美!。。。
没飞过130,绝对不信有这种情况,但130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X是一台有史以来最神奇的无副翼机器。。。
不要信你的眼睛,信你的感觉!。。。
这个机器的调试步骤是 ...

谢谢大大的解答。可是每次重新上电再飞都要重新微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的解答。可是每次重新上电再飞都要重新微调吗?

不用

楼主:
好的。现在飞起来尾巴震,卸下大小桨推油门,发觉尾管部分震动比较大,而且有间歇性的噪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飞起来尾巴震,卸下大小桨推油门,发觉尾管部分震动比较大,而且有间歇性的噪音。不知道是什么 ...

130的虚位比较大,大到难以想象!。。。不过,大归大,能飞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