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谁知道四轴对角的两个电机抖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29):
四轴对角的两个轴抖,就是图中的1号和2号,电机和桨都对调过,但还是1号和2号抖,飞控清零重新刷固件,校准,问题依旧
山寨450
A2212
天行者20A
APM2.6

网友:
把日志传上来

网友:
好盈电调有问题,我有个Quattro Skywalker 20A, 一号输出比其他低了至少30%,返厂,厂家说没问题,它家产品就是这个操行滴,嘛都没动就这么给我寄回来咧。果断扔了换了山寨Blheli 30A,好了,倍儿有劲。Sayonara 好赢,你丫一个大山寨,从此不会再碰你家的东西。

网友:
我做测试是用如下方法,把一号电调输出接其他电机,排除电机的问题,一号电调的输入从APM其他输出引入,排除APM输出问题,如果问题依旧,那么可以确定就是电调的问题。我还专门买了它家的调电调的卡,试过各种参数,都他妈不行。

网友:
没校油门行程,另外天行者是对固定翼设计的油门反应慢没法用在多轴上。多轴是用乐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减震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