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电源处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5-07-30):
查了一下 这个电容滤波用的 但是太占地方 去掉可好 会不会有影响呢 去掉的话后果会如何呢

网友A:
发电路图.怎么那么多IC是什么型号?
电容选择品质好一点的.等效内阻小.发热小.才25V,一般不会炸.

网友B:
滤波电容是不能少的,否则出来的直流纹波就会很大

网友C:
不可以去掉,否则电调效率会降低的

网友D:
这电容是必须的,没这玩意整个回路都很不稳定,对设备的冲击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路图.怎么那么多IC是什么型号?
电容选择品质好一点的.等效内阻小.发热小.才25V,一般不会炸.

银燕1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容是必须的,没这玩意整个回路都很不稳定,对设备的冲击也大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机。

不会吧 有魔友告诉我说没啥太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是不能少的,否则出来的直流纹波就会很大

哦哦 谢谢 那我就改成横着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去掉,否则电调效率会降低的

谢谢 那我就改成横着焊 主要这电容太占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电容是必须的,没这玩意整个回路都很不稳定,对设备的冲击也大

瞎说,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而且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变化不是突变.....加了好处不明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瞎说,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而且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变化不是突变.....加了好处不明显

正因为是感性负载,电流不会突变,电压波动很大,才需要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因为是感性负载,电流不会突变,电压波动很大,才需要大电容

离电池远且是高频是可以/需要加电容的

网友G:
有肯定有道理吧。不然厂家增加成本放这个东西。

网友:
猛加油的时候应该会有明显的感觉

网友H:
这个电调,如果电机启动震动缺相,一般是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肯定有道理吧。不然厂家增加成本放这个东西。

嗯 我也这样觉得 可是为啥不换成贴片电容 又美观又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调,如果电机启动震动缺相,一般是坏什么?

这个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上次飞到水里 捞出来上电之后有两个都是感觉缺相 但用吹风机把水吹干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