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探索者,飞行技巧心得

楼主(2015-07-30):
我有3块电池,从购买到现在平均每2天飞行一次。充足的飞行时间内也体会到从新手到老手的过程,菊花已经能放松了。

遥控器,在信号覆盖范围内不可能存在非人为失控的,海陆空我都玩失控就是自己人为造成的。

我炸过不下7次,为什么会炸鸡。。。因为手贱。我是新手时最大误区是爱在小环境飞行,贴离地面很近飞行,在室内飞行,这3个手贱的理由是我炸鸡总结。

贴地飞行,室内飞行,各种小环境,炸鸡原因就是  风,乱流导致失控。新手根本无法正确控制飞行方向的,机头随便转半圈您就很难正确判断遥控方向了,一紧张又正好有障碍物绝对立马炸鸡。

到户外飞吧,升高空去飞,远离炸鸡就是远离地面。探索者不可能非正常失控的,我每次都有600米距离飞行,每次都好好的飞回来。

楼主:
高空飞行优点是,如果中奖炸了,您也不用纠结修与不修了,掉下来就是mh370的惨状。飞行有风险,操作需谨慎。四轴不存在迫降,指南针用来维持4轴飞行时机体平衡的,gps用来校准飞行位置,即使遥控器没电没信号它也能自己返航,根本无需控制,只要gps有信号,返航没有遇到障碍物,高空就不会炸鸡。

楼主:
护桨,新手还是一次买2组备用,我都用了3组了。经常都是炸掉1个2个,立马就能换上。桨,最少还是买个5组吧。如果有小炸磨损了就立即更换,飞行无小事,即使一点点问题,在高空也会变成大问题的。每次飞行我都要做到不带病飞行,电池余下40%就返航换电池,遥控器每次回家充电,wd40喷电机维护。

楼主:
电池电量低,意思就是此时能提供的电压低了,电机马达在电压低的时候转速就不如满电时候,遇到大风也就加大了炸鸡风险。安全飞行还是需要多买几个电池,有余量。飞行,切勿挑战极限,那就是炸鸡的边缘。好几千大元呢,何必

楼主:
希望刚买探索者的新手多看看我写的,理解透了绝对不会炸鸡。炸鸡就是手贱。。。不要ヽ(≧Д≦)ノ手贱。。就能玩久一些

网友:
多半心里作用,放松去飞,飞前检查到位了炸鸡能减少80%的可能性

网友:
意思就是去空旷的地方飞...

网友:
不只是多轴,其他飞机也是。空旷的地方相对修正时间多一些。家里新手飞更危险,反应时间更短了。贴地的话,一不留神就容易出事。所以尽可能的高一些,但不要超出可视范围,飞个30...50....70米,练习足够了。也不能太高,太高新手也紧张。重要是的熟读说明,牢记说明,低调,细心。不装逼

网友A:
家里飞太作了吧 新手不好判断方向 迅速切无头拉回来再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飞太作了吧 新手不好判断方向 迅速切无头拉回来再飞即可

探索者的无头模式有点区别,不容易控制方向。。。要小心

网友:
但楼主说的这两句话总好像有点绝对了,“在信号覆盖范围内不可能存在非人为失控的” “探索者不可能非正常失控的”看得见的有大风大雨或撞墙,看不见的还有好多无线干扰了。当然前提是把人为的因素都去除了,至少可以减少绝大多数的坠机的机会了。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尝试飞满 100个起落。
关注零度的消费级多轴,会不会也存在DJI相似的问题。

据我们的经验,DJI 的任何与飞控相关的玩具,都会在飞不满100个起落的情况下,飞丢或者炸的需要返厂。当然,目前有一台例外的飞了超过100个起落,仅发生过飞丢但找回了,以及小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