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解锁后转速不一样,还不稳定

楼主(2015-07-30):
飞越650电机解锁后电机转速不一样,而且还时快时慢。根本起飞不了,电调已经校准过了。用的NAZA M lite飞控。4S电池。3508电机,1447桨。之前还能飞,就是有自激现象。

网友:
DJI的飞控就这样 经常有问题

网友A:
设置都不会都飞650那么大轴距的飞机啊。。。。。

网友B:
是一启动就时快时慢吗?还是飞行当中时快时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启动就时快时慢吗?还是飞行当中时快时慢?

一起动的实收就是,有一个或两个电机转速高,其他的正常,是不是得转速忽大忽小,变量比较小,听声音可以听出来点击转速在变,感觉像是飞机不平,飞控修真姿态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都不会都飞650那么大轴距的飞机啊。。。。。

之前玩的精灵,和傻瓜机有区别吗,我怀疑可能是我的飞控减震有问题,我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玩的精灵,和傻瓜机有区别吗,我怀疑可能是我的飞控减震有问题,我用的

目测飞控出毛病了。。。

网友:
一起动,不稳,跟机身水平应该有关系。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电调,3个是一批,1个是另外的批次。导致。1个转速比别的高。怎么校准油门都不管用。最后更换成同一批次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我希望你,用Y线连接一次,看看所有的电机转速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希望你,用Y线连接一次,看看所有的电机转速是否一样。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我的和你一样的配置,也是这个情况,加大油门起飞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和你一样的配置,也是这个情况,加大油门起飞后就正常了

是不是飞控不水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飞控不水平造成的

不是

网友D:
油门行程做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做过没?

做过,但是我是乐天40a的电调,据说不用校准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飞机不平吧  飞起来试试

网友:
切手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