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图传不是大功率的距离远!!!!!!

楼主(2015-07-30):
图传是模拟信号,距离和功率没关系吗????

网友:
有关系的。

网友A:
应该是数字信号吧,它是用数字编码的,只要能接收到的就成跟信号强弱没啥关系,个人觉得

网友:
直接的关系。然后就是天线也很重要。好的无线电波,没有好的天线,距离也出不来

网友:
接收天线好像比发射功率还重要

网友:
个人感觉大功率比较抗干扰

网友:
肯定功率越大越好,比如600w+14DB飞5公里,那1000w+14DB就可以比前者远和稳定。

网友:
功率大的在相同的条件下肯定比功率小的距离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字信号吧,它是用数字编码的,只要能接收到的就成跟信号强弱没啥关系,个人觉得

数字信号也有信噪比,发射功率大了能提高一定距离下的接收信噪比,反过来说就是维持一定信噪比的情况下可以拉更远距离。信噪比低不会影响画质,但是会卡顿,就和wifi受阻挡网速会变慢一个道理。

网友:
图传也有模拟和数字之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字信号吧,它是用数字编码的,只要能接收到的就成跟信号强弱没啥关系,个人觉得

一般的图传都是模拟的
现阶段数字的只有 dji的高清图传还有精灵3 悟 上面自带的图传
不过零度探索者那种也是数字图传
只要是手机app当显示器的都是数字图传
还有一个最牛逼的数字图传 就是以色列那个16000好像

网友:
这是模拟信号

网友:
这玩意儿跟路由器有点像,不是功率越大距离越远,跟信号质量也有关系,活糙的货,100W,大灯泡的功率,也未见得能传很远。

网友:
不但有,还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
想飞远,在天线上下功夫。

网友:
有关系,最简单的例子,你城市的广播信号范围就是信号强度决定的,你到了另一个城市就接收不到了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信号也有信噪比,发射功率大了能提高一定距离下的接收信噪比,反过来说就是维持一定信噪比的情况下可 ...

啥是信噪比那?小白不懂

网友C:
我同意“同等条件功率大的远点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