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请高手帮忙下 怎么解决APM飞控晃动这个问

楼主(2015-07-30):
猛禽360 碳架
APM2.6+ 8m gps
DJI e305 电调
电机
套
请问个问题 装机玩第一次测试 还比较稳 没有调参只是比较硬 但是 第二天在试就特别晃动 直接没法上天自动调参 突然冒火花 碳架被烧了一点点 电机貌似没事 继续上天 继续摇晃 有个电机特别烫
请高手帮忙下 怎么解决晃动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就DJI的东西出问题了 电调也是DJI E300的? 飞控你设置好 加速度 罗盘 遥控器校准 新手玩 肯定要设置个简单模式 apm的东西一直很稳定

网友B:
怎么个晃法 应该是PID 的问题 跟简单模式 不简单模式无关

楼主:
解决了,应该是错设置为狮子6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