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该换电机还是换机架?

楼主(2015-07-30):
各位,兄弟原来玩大疆山寨450,后来入手了一个500轴距的四轴。1900克的起飞重量,续航时间太短,求破。配置如下:
电机 朗宇V2216 900KV
电调 好盈铂金30A
机架 玻纤中心板,其余碳纤 400克
桨 乾丰1147
云台 二轴云台 200克
山狗相机,600mv图传发射
以上不算电池,1500克。
3S 2200 200克,挂载后,续航4分钟。
5200电池 400克,挂载后,续航8分钟。都是3.7下来。
目前这个状态怎么解决呢,请大家支招。

网友A:
5200的电池有400?

网友:
另外 时间差不多了 3.7设的有点高

网友B:
两种方案:1换机架、电调换乐天20A、云台轻量化减重;2 换电机,3110或者3508 700KV上12寸桨 4S电池,你现在的四轴重了。我的400轴距 1045桨 2216KV800 4S 4000 1.6KG极限14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0的电池有400?

是的,达普的。

网友:
换4S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案:1换机架、电调换乐天20A、云台轻量化减重;2 换电机,3110或者3508 700KV上12寸桨 4S电池,你现 ...

谢谢!
我的电机线是长线,我准备剪短处理一下。
还准备去掉电池挂载板,估计这两个能减掉100克。
我买了1047的桨,准备试试效率会不会高一点,1147的话发热明显,电机底座烫手。
电调不准备换了,机架和云台考虑中,又需要银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电机线是长线,我准备剪短处理一下。
还准备去掉电池挂载板,估计这两个能减掉100克。

入了就是坑啊

网友C:
哈哈,楼主配置、重量和我几乎一样, 昨天刚下单升级电机。2种方案:要么变400轴距要么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配置、重量和我几乎一样, 昨天刚下单升级电机。2种方案:要么变400轴距要么换电机

兄台,你入的什么电机?电池还换不换呢?
原来桨是10寸还是11寸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台,你入的什么电机?电池还换不换呢?
原来桨是10寸还是11寸啊

原来1047,现在换E800了,6S和手头现在有2块3S串联,今天快递刚到,明后天装机看看怎么样。还看中朗宇4110s了,这个还是15寸合适,600太小。其实还喜欢论坛里mini伞折四轴 机架, 能飞15分钟左右,最主要便携。

楼主:
你是600轴距的吗?我是500的,最大也就12寸了。
楼上有钱人啊,哈哈

网友:
你的配置飞行时间差不多啦!要换的话也就电调云台可用。

楼主(2015-09-08):
引用 网友C:
原来1047,现在换E800了,6S和手头现在有2块3S串联,今天快递刚到,明后天装机看看怎么样。还看中朗宇4110 ...

E800和6S电用着怎么样,兄台?
续航如何,多大桨和起飞重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 600轴距,浆之间间隙很小很小。总机重2.3kg,无论是1块6S还是2个3S串联,都能飞20-22分钟,3. ...

谢谢分享经验,收益匪浅啊。看来我500轴距的话,E800是没戏了。
有一个问题请教,两块3S的串联后充电怎么冲呢?单个充完再串联吗?
换完动力后,有没有感觉航拍时镜头更稳了?

网友:
买个6S平衡头换上,单独冲也行。
我这机架本身就很稳,现在正准备换三轴云台。

网友(2015-10-10):
换电机浆吧

网友D:
先排除云台和山沟是否过分吃电。如果没问题就3S3300电池APC浆。肯定1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排除云台和山沟是否过分吃电。如果没问题就3S3300电池APC浆。肯定10分钟以上。

云台和山狗确实都是使用的动力电,但是你确定3s 3300的可以十分钟,我5200的都不行哦。

网友:
电调换20a的。

网友E:
我的4轴 650轴距 8000毫安4S  起飞重量2.1公斤  飞行时间2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4轴 650轴距 8000毫安4S  起飞重量2.1公斤  飞行时间24分钟

请问你的动力套是怎么搭配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动力套是怎么搭配的呢?

3508 590KV  20A电调 15寸超轻碳桨  8000毫安15C电池

网友:
电机的拉力不够。换4S电池、电机换28左右

网友:
轻量化机架 轻量化云台  400KV电机  6S低C数电池  能短的线尽量短 没用的尽量简化掉  20分钟以上还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