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新手,入华科尔250!听听大家意见。

楼主(2015-07-30):
只玩过精灵3,其它玩具直升机也玩过。

想穿越了,一直泡论坛,因为连新手都算不上,所以想上成品机。

看中华科尔250了。

新新手,入这个可以吗?
是要遥控器套装,还是单配好点的遥控(当然也得是华科尔的)?

求指点!

网友:
占楼  没用过

网友:
完全不如diy的机子,而且炸鸡了配件的供应也是个问题,建议多研究帖子,自己装,其实蛮简单的

网友A:
所有零件只能用原裝,全部都是專門設計給這機用。所有零件也不能用在其它機架上。槳也不一樣,似直機的槳。遙控也不能轉,只能用DEVO。因為接收是特別版本的DEVO接收。碳板用料很好。但PDB很薄。價錢還算公道。就是不喜歡它太獨特。不能跟其他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零件只能用原裝,全部都是專門設計給這機用。所有零件也不能用在其它機架上。槳也不一樣,似直機的槳。 ...

原装是指什么?和种原件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零件只能用原裝,全部都是專門設計給這機用。所有零件也不能用在其它機架上。槳也不一樣,似直機的槳。 ...

穿越机,光是桨就可以卖很多钱

网友B:
华科尔250是我买的第一架穿越机,虽然第一次在外面飞就摔了但现在还是比较喜欢的,又订了架单机,等新机来了小心点玩。个人觉得配个好点的控玩别的飞机空间大一点。

网友:
建议自己配吧,飞在天上的东西至少也要了解它的结构才会飞得不慌吧

网友:
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
一直准备入穿越 准备一个月了 狠狠心 再等几天

网友:
现在配件便宜了,不带摄像头图传的话整套320能下来。33的2204电机,19块的蜻蜓12a,27块的机架,65块的cc3d

网友:
穿越机还是不要买成品鸡鸡了,你5000买一个品牌的电脑真不如5000自己组装一个电脑,性能绝对杠杠的,

网友:
昨天论坛里有人刚炸了一个

网友:
别的机买成品没什么问题,穿越机是要经常炸的机机,各种专用零件是个麻烦事,特别是桨,基本是消耗品,我这样的新手去树林练习怎么滴也要废几只桨,我那个还是1块5一支的加强桨我都觉得贵,你那种专用桨肯定比我的贵很多。放弃吧,随大流玩DIY,各种随心所欲。

网友:
还是DIY吧,既有乐趣还能学到很多知识更利于你今后的维护和飞行,等你飞着自己做的飞机在林间自由穿越时成就感油然而生,而老百姓都能用羡慕、赞赏的目光来看和评价你

网友:
单配一个D10

网友:
我就买的这个,完全一根线都没有,做工绝壁杠杠的。不差钱就这个,如果追求性价比,自己焊接弄得丑,还不如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250是我买的第一架穿越机,虽然第一次在外面飞就摔了但现在还是比较喜欢的,又订了架单机,等新机来 ...

你飞机是为我们测试飞机极限吗

网友D:
话说,我不是托,其实我感觉华科尔250还是挺好的,我用的也是这款250,同时我也是新手,还有我也炸过,第一次由于操作不当炸鸡,代价四个电机一个电调一块电池,电机四个换新的D2204-2300kv大约124元电调自己修的,材料0.5元螺旋桨5030,20元6只ZIDAN头4个10元,电池变形强掰过来的,不影响使用,一共花了不到150元,华科尔的原装蘑菇头建议更换,不是我说非常容易坏,一炸就坏

网友:
不是玩过直机吗,为嘛弄套机呢?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精灵3好玩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不是托,其实我感觉华科尔250还是挺好的,我用的也是这款250,同时我也是新手,还有我也炸过,第一 ...

这个用第三方桨效果怎么样?然后图传天线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不是托,其实我感觉华科尔250还是挺好的,我用的也是这款250,同时我也是新手,还有我也炸过,第一 ...

我打算自己再装一个穿越机,不过这个飞机真心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零件只能用原裝,全部都是專門設計給這機用。所有零件也不能用在其它機架上。槳也不一樣,似直機的槳。 ...

材料不错,论坛有人十几米炸水泥地,都没有坏机架

网友:
自己组装机子,一个华坑的价格能组两台

楼主:
感谢大家,统统的感谢!
你们让我再次陷入犹豫不决的境地。

但我还是想听大家的,先DIY一个吧,我的动手能力不差,工具也齐全。就是现在懒了许多!

等我有结果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外观党可以买 其实买这个成品比自己组是贵一些 不过这东西看心情 自己喜欢的紧就买 不用犹豫 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第三方桨效果怎么样?然后图传天线用什么比较好?

5030桨要比原装桨小加之用了kv值更高的电机动力方面表现还是不错,天线须重新配个三叶草天线馈线最好是特氟龙的主要是不容易折断,原装的太短太粗接口处容易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30桨要比原装桨小加之用了kv值更高的电机动力方面表现还是不错,天线须重新配个三叶草天线馈线最好是特 ...

我也觉得原装天线,容易断,甚至会炸断电源板。求天线链接

网友:
我也在用runner250但我不太满意,不吹不黑,楼主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这机子有好有坏~

网友:
喜欢就买吧,小白鼠太少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飞机是为我们测试飞机极限吗

这款四轴外型我非常喜欢,买的时候在优酷上没看到太多模友的飞行视频,想让喜欢这款飞机的模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四轴外型我非常喜欢,买的时候在优酷上没看到太多模友的飞行视频,想让喜欢这款飞机的模友看看。

今天对屏幕飞,撞树了,图传天线容易炸坏,要重新买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