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电子原件烧毁,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07-30):
FUTABA T7CP和T6EX遥控器主板上的两个电子原件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求高人指点,手上还有一个FUTABAT2DR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找到可用的

网友:
建议返厂吧  不好说  像某型号二极管  自己修可马虎不得

网友:
太高级了

网友A:
1图好像是防反接的2极管,随便换,极行要接对, 有一条杠的接电源开关端,没杠的接地

网友A:
2图应该是控制蜂鸣器的三级管吧? 现在不能开机还是怎么的?

网友:
外接电池接反造成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反接了,图一有点像二极管之类的,可能是反接保护,图2是个三极管什么的。建议把遥控器主板翻过了。看看三极管的引脚,看看与什么相连

网友:
都好修 楼主找好电子元件型号换上即可

网友:
这些零件就算你知道型号也买不到同样的,只可以找其它代替(扶他爸不会这么愚蠢让你找到原装件)。

网友:
下面是个二极管上面看不清

网友B:
能开机不··  要是能  找个13V 稳压管0.5瓦的 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图应该是控制蜂鸣器的三级管吧? 现在不能开机还是怎么的?

是的,第二个的问题在于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好像是防反接的2极管,随便换,极行要接对, 有一条杠的接电源开关端,没杠的接地

谢谢高人指教,第二个就是开不了机,第一个有些操作操作不了。我刚把图片放大更新,不知能还能不能再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不··  要是能  找个13V 稳压管0.5瓦的 换上

会叫,但开不了机

网友:
不妨直说,单看线路板制作工艺应该是山寨货。

网友:
按照板子上面写的字判断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C:
樓上講得對,是二極管,買個 IN4007 換上,這個管子燒掉應該跟玩模擬有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講得對,是二極管,買個 IN4007 換上,這個管子燒掉應該跟玩模擬有關吧.

就是要模拟,因为模拟的线坏了所以烧的。昨晚刚卸下来,是个三极管贴片,只是看不清是什么型号了,也拿1024版的对比过了,只是1024版没有表型号,不过看原机电路板类似的是BS型号的,不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模拟,因为模拟的线坏了所以烧的。昨晚刚卸下来,是个三极管贴片,只是看不清是什么型号了,也拿10 ...

不需要理會管子是甚麼型號,用 IN4001或IN4007 二極管換上就 OK,這二極管只是用來供電給模擬器用,需要電流很少. 7C壞掉的應該是和這情況相同.

楼主:
经过一番尝试,加上一点运气,最后终于修好了,确定损坏的元件是:BS三极管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