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四轴能过火车安检吗?

楼主(2015-07-30):
最近要出门,不知道小四轴能否过安检,上面有一块3s4400mah的
电池
,大家有带过的吗?

网友A:
过飞机都没问题

网友B:
四轴是可以过的,电池不一定让你pass

网友C:
不要满电带,做好防护一般都不鸟你

网友D:
火车上随便上 不管你。电池建议最好用防爆袋装安全 飞机上电池就不能超过100瓦时 了

网友E:
飞机上单块不能超过160,总数不限制,不能托运

网友F:
前几天,我的680,三块6S4000过了

网友F:
飞机不让过吧

网友G:
能过、我的3块3S 10000mah的电池和充电器、H4 680都能过也不用开箱、高铁安检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

网友H:
火车地铁随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