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起飞后总故障保护,求大神回复下

楼主(2015-07-30):
PIX刚买来,地面调试都没问题能过,但是一起飞就出现下面问题。。。故障保护的界面也有,谁帮忙分析下怎么回事,电池是4S的。

起飞后显示界面

起飞后显示界面

故障保护设置界面

故障保护设置界面

楼主:
谁帮忙下啊
跪求

楼主:
和GPS没关系,这个是关电后的,

网友A:
电池没电,或者在故障保护里去掉电源保护,

楼主:
电池不是已经禁用了吗,,电压当时记得是15以上的,,会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或者在故障保护里去掉电源保护,

禁用就是去掉电池保护吧

网友:
没用过,是不是电压设置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禁用就是去掉电池保护吧

首先应该看你地面站现在显示的电压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需要去校准电压电流计,然后设置电源故障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禁用就是去掉电池保护吧

这个低电量,看一下是多少

楼主:
电压显示是正确的,15.6伏。。应该不是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低电量,看一下是多少

我上面照片显示了啊,,是14.4伏,,,难道设置的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照片显示了啊,,是14.4伏,,,难道设置的高了,

那你第一张图片中,DISARMED 那个提示的左下角显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15.6,这个我记得清楚,而且我换过电池,如果电池问题不可能两个都有问题吧。。所以我也纳闷呢。

网友:
我试过,只要把电压调低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该看你地面站现在显示的电压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需要去校准电压电流计,然后设置电源故障保护

我也得回去查下了,多谢提醒。

楼主:
别的都没事,,估计飞控也没问题,可能还是哪里设置问题,,从记录里面能分析吗

网友B:
Failsafe有好多种,一般会直接报它是哪一种。如果你的电池不是新电池或者负载很重,你打开Flashlog看一下,是不是起飞瞬间电压就掉下来了,那样的话就是电池的性能不足以驱动你的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ilsafe有好多种,一般会直接报它是哪一种。如果你的电池不是新电池或者负载很重,你打开Flashlog看一下, ...

这个大神比较厉害,从哪里看啊,是从全部参数哪里看吗

、、

楼主:
这个实在是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