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距离变得很短

楼主(2015-07-30):
d10遥控器的遥控距离突然变短,超过5米就失控了,这是什么情况,注(我的控电有点鼓包,但是电压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功率

功率已经最大化

网友:
看看天线拧紧没

网友:
换接收试试

网友B:
我的己返厂,等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己返厂,等待结果、,…

你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C:
拆开看看天线断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这个情况?

先是接收机修70 ,再是换主板200 加运费38

网友:
5米能飞什么哦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接收机出问题了。换了个接收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天线断了没

会不会接收机的天线断了。

网友(2018-09-1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接收机出问题了。换了个接收机就好了。

我也坏过一个接收…

网友:
15年的贴纸

网友:
1002的稳定性是有点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