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天翔,信天翁设刹车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最近入了架天翔的信天翁,想玩玩带空气刹车的飞机
不过问题来了,设空气刹车的同时是不是水平舵要设一点上拉
降落时打开空气刹车时,又该如何操控

网友A:
一般初步设置好的蝴蝶刹是要在飞行中调整的,飞到一定的安全高度,保持直航定速,打开刹车,飞机应有明显减速,略微低头下滑。通常情况下,水尾是下舵(襟翼下放时产生较大升力抬头),大小需要实际调整。

另外,快着陆时,关闭刹车,避免损坏襟翼。

以上为个人体会。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初步设置好的蝴蝶刹是要在飞行中调整的,飞到一定的安全高度,保持直航定速,打开刹车,飞机应有明 ...

谢谢,等天凉快了,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