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带6040三叶桨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2015-07-30):
初入穿越 不太懂 淘宝配了个整机  只能说能飞起来。。是1806电机配五寸桨

飞了下朋友2204配六寸  才知道自己这台是多么的肉!

于是也买了一些六寸三叶桨给装上,感觉确实好多了,至少声音悦耳不少,也轻盈了一些,不过飞了一会下来发现电机非常的烫

这样搭配会不会烧掉?

网友:
不大清楚,没接触过4轴

楼主:
刚才又试飞了一下 摸了一下电机手被烫伤了。。。。。

楼主:
电调的温度倒还好

网友:
2204用三叶的话,建议用5吋的三叶,电机负担较小...

网友:
看你怎么飞了。。。 我1806用过7寸的桨  装在迷你kt板飞机上 在天上飞的时候    顺带关动力划着飞  没什么问题 就是热

网友:
换成4寸的三叶,好飞多了,嘎嘎

网友A:
肯定过载了,长期对电机不利,换小一号的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过载了,长期对电机不利,换小一号的桨用吧。

谢谢 另外问下 同样是6040  三叶比两叶的对电机的负担应该也大很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另外问下 同样是6040  三叶比两叶的对电机的负担应该也大很多吧?

不客气,同规格三叶比两叶负载大那是必须的,螺旋桨叶片越多效率越低,但拉力会大一些,当然对电机的压力就大了,我也用的是1806电机,用5030桨,公园里飞还是很不错的,当然理论上你也可以试小一号的三叶桨电机应该不会过载。

网友B:
六寸已过载还三叶。满油马上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寸已过载还三叶。满油马上烧

幸好试飞一小会就摸了下  那温度 手指真的烫伤了。。现在还有点痛~已换回5寸两叶  动力肉就肉吧。。想办法减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同规格三叶比两叶负载大那是必须的,螺旋桨叶片越多效率越低,但拉力会大一些,当然对电机的压力 ...

再次感谢 懂了点~~我还是悠着点

如果换银燕2204电机  6040三叶桨能用不。。这桨我一下子买了十几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 懂了点~~我还是悠着点

如果换银燕2204电机  6040三叶桨能用不。。这桨我一下子买了十几对。 ...

哈哈,暴力的源泉在于动力,理论上应用6寸两叶或5寸三叶的,要是用6寸三叶的不长期满油门飞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幸好试飞一小会就摸了下  那温度 手指真的烫伤了。。现在还有点痛~已换回5寸两叶  动力肉就肉吧。。想办 ...

1806与2204在功率方面相差无几,根据粗略计算18*18*6与22*22*4的数值差不多,只是更重一些,电机发烫显然是负荷过重,但不能说明是电机和桨的搭配不好,还要考虑整机重量,我1804 的5吋三叶桨一样飞,关键是我的一体机加电池都很轻。
所以考虑桨规格不仅要看电机电调,还有总重,另外重心不能偏离几何中心太多,否则个别电机负荷不均也会带来问题。

附:我的240一体机,炸过一下集成电调坏了,然后就趴窝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1806用5寸3叶桨可以,声音也好听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06与2204在功率方面相差无几,根据粗略计算18*18*6与22*22*4的数值差不多,只是更重一些,电机发烫显然 ...

集成的轻省,就是不能坏!我的四合一有点问题返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三叶真的效率低,我实测过,两叶桨起飞电流如果13A,三叶桨需要15A。都把手烫伤了,烧电机是早晚的,赶紧别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集成的轻省,就是不能坏!我的四合一有点问题返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赢的吧?呵呵,保准告诉你它家产品就是这个操行滴,然后原样给你寄回来。我的那个Quattro Skywalker 20A已经扔一边去了,还上山寨30A Blheli,倍儿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赢的吧?呵呵,保准告诉你它家产品就是这个操行滴,然后原样给你寄回来。我的那个Quattro Skywalker 20 ...

好赢还给你寄回来,这个据说出口的,发去后只能查到她签收了,再问,回复查一下,就没有然后了。。。。。。。。
曾经修过好赢和ZTW都还不错,好歹有回音啊!

网友:
哥,你这小电机还敢上六寸,还三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