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天地飞7解锁之后 只有2个电机转 ,继续推油门推到块一半都转了

楼主(2015-07-30):
天地飞7解锁之后, 只有2个电机转 ,继续推油门推到块一半都转了,然后推到最低只有一个电机转。  然后在用解锁动作 那个转的电机才停下,怎么办? 用的是NAZA的飞控 ,天行者的电调。  害得我受伤了 ,求救!

楼主:
死等大神

网友A:
重刷固件先刷固定翼再刷四轴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不是油门行程问题?

网友C:
是切的gps模式是不是?

网友:
切手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切的gps模式是不是?

我没装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油门行程问题?

怎么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装GPS

切了没有?

网友D:
DJI的东西  远离

网友:
天行者是对固定翼设计的油门反应慢没法用在多轴上。多轴是用乐天

楼主:
我设置的  姿态模式 和手动模式  没有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先刷固定翼再刷四轴就可以了

不太懂- -!

网友E:
电调直接接接收机,油门最大上电,滴滴响之后油门拉到最低,就完成校准了。

网友C:
看你是不是切姿态模式了。姿态模式 四个电机是通过 飞控 控制的,当飞控的调试不合适 或者地面不平,飞控就会自动调节四个电机的转速了,天上是这样,地上也是的。
虽然我用的不是大奖 ,但是我的飞控就是 如果在 GPS 模式下,四个电机启动油门都不一样的!然后切回手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直接接接收机,油门最大上电,滴滴响之后油门拉到最低,就完成校准了。

将遥控器打到油门最大  然后通上电  听到 “滴 滴 滴” 的声音  然后打到油门最低  想了2声   就转起来了   我一个一个这样弄了   结果还是那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不是切姿态模式了。姿态模式 四个电机是通过 飞控 控制的,当飞控的调试不合适 或者地面不平,飞控就 ...

我一直弄的是姿态模式  明天试试手动模式。    还有就是用天地飞7解锁 的时候有时候电机不转  是为啥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的东西  远离

哎~~早知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弄的是姿态模式  明天试试手动模式。    还有就是用天地飞7解锁 的时候有时候电机不转   ...

切手动,只要电调校准到位,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弄的是姿态模式  明天试试手动模式。    还有就是用天地飞7解锁 的时候有时候电机不转   ...

电机不转我觉得还是因为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转我觉得还是因为飞控的问题,

好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烦啊!

其实这不算是问题,只要飞起来就正常!如果不调节电机转速那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