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遥控器 穷人 图传显示 一体化

楼主(2015-07-30):
说明一下下啊!电压显示的是遥控器的电压!这样每次出去玩 遥控器还有多少点亮一目了然!再说说遥控器改装重点:1.2G图传罗美2W的发射够大吧。接收手动可调60元!每次都粘在遥控器的后面一个图传接收和接收电池11.1V的!感觉遥控器太难看了!拿着也不爽!打开遥控器外壳里面改遭空间很大 下面全是空的!图传接受分2块正好左右各一块。接收电池11,1V的在中间!。所有连接线都走的里面,改的就是外观一个美吗!!
原装遥控器天线左边靠!中间留出显示屏的地方4寸倒车显示器50元!够用哦!!!!!也是去图传的供电11.1V!遥控器右下角的小螺丝就是图传和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开关是孩子玩具上拆下来的不够长 加了一个小螺丝!

网友A:
倒车显示器亮度够?是整机还是屏加驱动板?
我有个unistrong任我游导航仪,可以改改试试哈。

网友B:
呵,没我疯,直接改一体控来练手,不过今天才拆的遥控,还没改好,图中只是摆个样子而已,外壳还没整好,只整了一半,到时再打磨,抛光,上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没我疯,直接改一体控来练手,不过今天才拆的遥控,还没改好,图中只是摆个样子而已,外壳还没整好,只 ...

网友:
买cx-20了还穷人哈哈。

网友:
牛掰!羡慕中

网友B:
刚刚又整了一点,明天开始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车显示器亮度够?是整机还是屏加驱动板?
我有个unistrong任我游导航仪,可以改改试试哈。

带板的  显示器    某宝搜   倒车 屏  或者 站内 和我要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又整了一点,明天开始做电路

这个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5-09-20):
雪糕棍   好评

网友C:
小弟想问一下,这样会不会更加干扰遥控的发射呢,因为小弟的CX20失控几率很大,距离稍微远一点就不行,但也在50米以内,现在加装的2W增程后,就没有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想问一下,这样会不会更加干扰遥控的发射呢,因为小弟的CX20失控几率很大,距离稍微远一点就不行,但也 ...

我改装的的确是有干扰绕的!应为有的是1.2G图传     特别干扰  GPS    遥控器倒是没发现 有干扰距离!
所以给拆了     建议 改 5.2G的  突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