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留待模式求救!~~~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7-30):
前两天装了550  然后自稳 定高都没问题,然后用loiter定点,定不住,回去看了一下罗盘,也是没问题,但还是重新校准了一次,然后今天飞,第一次定住的,但是切到定高再切loiter,又不行了,又会自己飞走,求大神解答!~

网友:
用定点吧

网友A:
罗盘干扰 解决下就好

网友:
用定点吧!loiter只是灵活!

网友B:
罗盘要远离金属和导体最少5CM 如果你的GPS 是用了铁壳的有源天线也要注意 最好换了它

楼主:
3.21的固件才能用定点,但是我刷3.21定高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要远离金属和导体最少5CM 如果你的GPS 是用了铁壳的有源天线也要注意 最好换了它

天线没有金属壳的,是雷家的7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干扰 解决下就好

求解决方法。。已经校准很多次罗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解决方法。。已经校准很多次罗盘了

架高gps  在下面贴铝箔或者铜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高gps  在下面贴铝箔或者铜网

现在GPS底下都没东西的  就是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GPS底下都没东西的  就是机架

......你就不会把gps拆开加吗。。。。

楼主:
....我怕拆了没保修

网友C:
GPS拆开里面有金属盖子。那个东西如果松了直接拿下来,我情况和你一样。拿掉就稳稳的定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拆开里面有金属盖子。那个东西如果松了直接拿下来,我情况和你一样。拿掉就稳稳的定住了

拆了 里面没有什么金属片

网友:
GPS飞时几颗星?

网友:
12颗足够了啊,可以顶住了

网友:
你是不是启用的是APM内部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