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H3-3D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自组一个四轴飞行器。云台和相机用的H3-3D标准版+银狗4。
每次四轴通电后(狗4未开电源)狗4都显示在充电状态。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属于正常?
拍一段时间视频后狗4发热也比较严重。是否与在通电状态下拍摄有关?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那是不是可以取出狗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取出狗的电池了?

尽量不要

网友:
很正常的事  我表示用狗台从没拿下狗充过一次电,云台供电很给力,发烫很正常 ,夏天都发烫,冬天就不发啦  哈哈

网友B:
H3-3D挂狗4?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3D挂狗4?

是的

网友C:
正常的  H3-3D可以给狗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  H3-3D可以给狗充电的

那样不会对狗的电池造成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不会对狗的电池造成影响吗?

应该不会吧 狗里面有电池管理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