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书没有啊

楼主(2015-07-31):
请教有没有哪位遇同样问题,刚买回来,插上飞机试了忘了拔下来,两天后变这样。

网友:
用穩壓電源,接到電池的正負極(不需要理會電壓)調至約200mA電流充電,看著電流錶,如果電池還可以救的話,充一會兒電流讀數會慢慢變少,這時再調穩壓電源,調節電流再到200mA,如是者十次八次後,會見到電壓慢慢上升,直至電壓回升到每片 3V以上,就可以拿回鋰電專用的充電機再次充到滿電就可以了,電池充滿後放在一邊等一天再量電壓,如果每片都在4.15V或以上,那電池就復活了.如果在4.15或4V左右,電池可以用,但性能下降及電池命不長久,每片在4V 以下就買過新的吧.

网友:
欠压了,如果低于充电的正常电压,比如你3S的电池只有几V ,(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是2V多3V)就是欠压了,对于这款充电器来说,它识别低于最低充电电压,所以判断是出错了,这种情况很好解决,你用一个普通的1S充电器也就是3.7V的充电器,把电池组的单个电池一个一个充电到正常电压值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
电池都怀孕了。。。

网友:
目测你的电池已经坏掉了

网友:
典型的过放,电器的待机能耗榨干了电池,导致无法测出电压。
试一下这个办法。用12V的电瓶,正极与电池正极相连,然后用电线在负极快速摩擦打火,就像搽火柴一样。几次之后就应该测量得出电压了。
测量出电压以后,把电池放到冰箱冷冻室,冻住,然后用干毛巾包裹,放入冷藏室,24小时以后,连毛巾一起拿出来,再放至常温,90%可以解决电池鼓包。
然后在充放几个循环,用充电器充放,充的时候充满,然后再用1A左右电流放电放到保存电压,也就是单组3.7V。
这样可以修复90%左右的电池,性能能恢复到原来的七八成左右。但是会影响最大放电电流,最好试试再用,实在不好用就用来做遥控器的控电。

网友(2016-01-08):
你现在在莲花吗?飞什么机型?

网友:
过放了,用其他充电器 按照镍氢的方式把电压3s冲到11V左右,然后再用平衡充就可以识别了,但是电池已经收到伤害了,玩玩固定翼还可以了,直升机估计放电容量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