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牌子的遥控器怎样用教练功能

楼主(2015-07-31):
各位老鸟,两个不同牌子的遥控器能否用教练功能啊,请懂行的朋友说说。

网友:
應該可以,不過要清楚控上的教練接口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可以改教練綫插頭,但最重要的是要清楚控上教練接口內接綫的排列次序,不可以攪錯.

网友A:
JR和spektrum相互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和spektrum相互可以。

华科和天7可以吗?

网友:
没试过。华科尔的接近JR,天7接近FUTABA.

网友(2015-10-08):
试过,可以,两个要看的舵量不一样,却换是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