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 入个 新手穿越 求高手进来指点

楼主(2015-07-31):
打算  入个 新手穿越  求高手进来指点

机架 确定是280吧! 不要暴力配置!!不要一体机!谢谢大神

网友:
新手直接280,好吗?

我是非新手,连新手都不是的意思。

网友A:
先潜伏一阵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潜伏一阵子吧

呵呵!!!潜伏还是很久了,,,就是没有入。。,估计也要下半月才有时间玩,,,,我在纠结22的电机18的电机!  15A还是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给你天线方面的建议:
“马歇尔四叶草天线”接收发射通用,单接收穿越500米无雪花是没有问题的
...

马歇尔 最近很火啊!

网友C:
个人觉得280配置:2204 2300kv。6040。12a。暴力:2206。2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280配置:2204 2300kv。6040。12a。暴力:2206。20a

谢谢,上校同志,,,考虑  2204 2300 6040 12A

网友:
航模杂货铺  的 GE260Z   不是山寨的
银燕的  MT2204
银燕的  BL12A
atg6040
小蚁录像

接收机 是 任工 做的   frsky 8通+ppm
富斯9 换frsky 高频头
暴风魔镜自己改的 视频眼镜
图传是大力电子的 600mw

电池 3S2200  巴毅

如此 可满意?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最好一步到位,省的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潜伏还是很久了,,,就是没有入。。,估计也要下半月才有时间玩,,,,我在纠结22的电机18的 ...

22指的直径,越大功率越大,04指的高度,也是值越大功率越大,KV指的每伏电压产生的转速/分钟,高KV的扭力低些,可以理解为KV越高对应桨直径应越小;通常2204和1806功率相当,因为22*22*4和18*18*6的值大小差不多,但是22的会轻些。
电机,电调和桨的搭配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还要看飞机总重另外飞机重心别太偏,都是自己去试的。我的经验是,飞机配1200ma电池较轻,可以2204配5045 的桨,12——15A电调,同一架飞机配2200ma电池较重,就配6045的桨,也还好飞。
,功率有富余时上太小的桨效率很低,比如上面 2200ma电池如果配5045 的桨反而续航更短,因为平均转速高很多
功率不足时桨太大,能效系数变低,能量部分转化成热量,电机效率也会低,会发热更多,电调也是,同样续航时间也会变短,建议至少配两种规格相近的桨试验出最优配置。还有一点桨规格5045指的5吋直径,45度攻角,这两个值越大,驱动它的电机需要的扭力也越大。
电调大点没坏处,太大就会徒添重量,太小会烧,穿越机的话10——20A合适。
总之任何搭配都可以去试验出来,简单测试悬停时间就可以的。希望能帮到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280配置:2204 2300kv。6040。12a。暴力:2206。20a

你的t3我收了,给链接

网友:
啊?我没说要出t3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