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 飞越680六轴可以吗?

楼主(2015-07-31):
原打算上650四轴,结果一冲动收了套680六轴,预算又得增加。不知道前期准备的mwc能控制的了吗

看网上有用mwc飞六轴的,但轴距都不大。不知道mwc飞六轴云台增稳还能实现吗

网友:
能,我就飞过。

楼主:
能说说怎么固定的飞控吗?用减震板还是直接固定在上层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怎么固定的飞控吗?用减震板还是直接固定在上层板上?

直接固定

网友:
飞过1.6米,10几KG的异形6轴。

网友:
绝对可以

网友A:
可以飞,只是不能用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只是不能用云台

为什么?不能用舵机还是不能用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舵机还是不能用无刷

不能用舵机,六轴会用去两个PWM通道
这样你在遥控上就不能控制云台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