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5-07-31):
接收机,电机没有连接的情况下

网友A:
是按教程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教程来的吗?

是啊

网友A:
接收机电机没有连接什么意思,单刷CC3D吗?按照提示检查一遍。

网友:
照泡泡老师的视频做,里面也说过这个情况,一直过不去很可能飞控本身是坏的,而不是操作和设置能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B:
你好,一,更换数据线(有的数据线不佳,更换好一点的即可),二,电脑配置低?(这个你只能重新开机后,直接使用CC3D,不使用其他软件先,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电机没有连接什么意思,单刷CC3D吗?按照提示检查一遍。

连接上了,现在问题是一通道电调调试过不去,不管把那个电机插在一通道,都不能调试

楼主:
补充说明:连接上了,现在问题是一通道电调调试过不去,不管把那个电机插在一通道,都不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一,更换数据线(有的数据线不佳,更换好一点的即可),二,电脑配置低?(这个你只能重新开机后,直 ...

补充说明:连接上了,现在问题是一通道电调调试过不去,不管把那个电机插在一通道,都不能调试

网友:
手上还有可用的CC3D吗,替换法试试吧,要是飞控本身问题那就没办法了。或者试试在最后一项里面更新硬件看看。

网友:
参看电调说明书,PS:电调线插接收机3通道

网友:
一样的情况遇见过  ,飞控的一个接线不同,返厂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连接上了,现在问题是一通道电调调试过不去,不管把那个电机插在一通道,都不能调试

重新更新一下固件试试看,不排除原有的错误导致的可能性,反正试没坏处,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