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飞机不错?用来练手

楼主(2015-07-31):
前段时间因为一些原因,出掉所有设备停飞,现在又有时间了,因为工作原因,飞模拟器不是很方便,所以搞小飞机来练手,目前的选择貌似有很多,但不知道那个更好。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橙星6050,思凯利nanocp,伟力977,华科尔的,地平线就不考虑了,太贵啦

网友:
二手亚拓

网友:
澄星6050或者977吧,炸鸡成本低,这两个一个有刷一个无刷

网友:
hsp 100s 考虑一下  动力超强 。有种亚拓150 的感觉 价格只有一半不到

网友:
欢迎回来

网友A:
用啥控 如果是futaba的话伟力出的新机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支持futaba 和977配件不少也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啥控 如果是futaba的话伟力出的新机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支持futaba 和977配件不少也通用

伟力啥型号?

网友B:
我去    进度条过不去     终于过去了   回复这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    进度条过不去     终于过去了   回复这么多?

哥们你疯了?好像是K110把 后面还有K120是双无刷的  这个110和977一个样子 就是可以用futaba玩  我还没买 你要是入了 记得开箱说下试飞感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疯了?好像是K110把 后面还有K120是双无刷的  这个110和977一个样子 就是可以用futaba玩  我还没买 ...

服务器疯了,你说的是xk吧,这是伟力的?感觉不像。说是8月上市,先观望,不理想就130,1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疯了,你说的是xk吧,这是伟力的?感觉不像。说是8月上市,先观望,不理想就130,150

就是伟力的,而且已经上市了,只是没啥销量呢,有单机版出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伟力的,而且已经上市了,只是没啥销量呢,有单机版出售

没找到120   110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