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配四轴 17寸桨求推荐电机

楼主(2015-07-31):
求 17寸桨配哪个电机合适

网友:
4xxx~5xxx系電機 低kv  300~400左右

网友A:
最少4系,不能超过400KV,上那么大桨不抗风吧,多大机器?

网友:
大疆E120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4系,不能超过400KV,上那么大桨不抗风吧,多大机器?

T800  机架

网友:
这么大桨坑风就不太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