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怪问题: 电动车无感控制器 为什么 没法驱动 模型 ...
问一个怪问题: 电动车无感控制器 为什么 没法驱动 模型无刷

楼主(2015-07-31):
在改一个电动滑板 想用电动车的转把 控制一个模型的外转无刷
电机
N5065 kv230 用24v350w的电动车双模控制器替代电调 (可以使用带霍尔的无刷 也可以使用无霍尔的无刷)控制器60度120度相位自动识别
但是实际空载测试下来 发觉 扭动转把后 电机往一个方向转一下就立刻停下来 再次转动转把后 电机往另外一个方向转一下 也立刻停止
不知道 问题出在那里? 请各位高手分析下

楼主:
电动车无刷电机 有带霍尔的有感电机 也有不带霍尔的无感 我选的控制器号称两种模式都可以驱动
模型无刷大多都是无感的

楼主:
因为是空载 测试的 无法产生足够反电动势 是否这个导致了 无霍尔控制器无法判断相位?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动车的无刷控制器与无刷无感电调输出的信号不一致

楼主:
换了一个控制器 问题解决

网友B:
换一个就好了不合理啊,通常电动车的控制器都是FOC控制器,不是BLDC,FOC要么要求电机有位置传感器,要么要求已知电机参数才能做无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