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調/電機線直接焊接、可以提供正確焊接方式嗎?

楼主(2015-07-31):
請教大神..電調電機各有三條出線.己焊香蕉頭..為減輕重量.打算直接焊接剪掉香蕉頭..
兩線直接焊接、可以提供正確焊接方式嗎?

网友:
颜色对颜色

网友:
不论的吧,反向只要对调其中2条就OK了

网友:
去掉香蕉头然后线对线相卷后上锡,最后包热缩管即可

网友:
重点是中间那条是信号线,左右正负极任意调换.

网友:
减少这点重量没必要吧?

网友A:
去掉香蕉头、然后搭接1-2mm焊接最后用热缩管热缩就好了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么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香蕉头、然后搭接1-2mm焊接最后用热缩管热缩就好了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么焊接的

太感謝了~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