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APM2.8接MINI OSD和摄像头、图传之间的接线 ...
请教各位大神APM2.8接MINI OSD和摄像头、图传之间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5-07-31):
之前根据网线图片上的接线方式接线,摄像头单独供电线路一连接,我的
图传
就冒烟了
,跪求求详细的接线方式

网友A:
肯定是烧了 我之前也和你一样

网友A:
你赶紧问问卖家可不可以保修先吧 以后慢慢再接线

网友:
接反了吧

网友B:
返厂我的就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