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自检时俯仰轴声音巨大

楼主(2015-07-31):
云台自检完成后水平向下45度。1/3的概率云台俯仰正常,2/3概率俯仰不停的尝试上扬至水平位置,然后回到-45,就这么来回动还啸叫,无论怎么手碰都不停。拨轮控制也一样~
视频:
?from=s1.8-1-1.2

魔友wangning08  说的螺丝松动,经检查,没发现有松动的螺丝。

郁闷中。。。

网友:
不懂,不要就送我了吧

楼主:
还得FPV呢哈,凑合着用,看运气呗。
狗三的画面那叫一个透亮,看着就爽。
跑题儿了,云台俯仰持续修正问题~~~
那声音就像金属轴里进沙子般的难听。
但是手动测试很顺滑。

楼主:
没云台的精灵2不好玩儿啊。'

楼主:
没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吗?

网友A:
呵呵,狗三的画面还透亮,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看管全画幅的单发视频,再看狗三,没法接受

网友B:
看人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狗三的画面还透亮,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看管全画幅的单发视频,再看狗三,没法接受

全画幅啊,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画幅啊,羡慕

就是微单的画面狗也是无法比,狗是运动相机

楼主:
精灵挂不动微单吧,没试过。

网友:
相机中心不对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H3-3D配狗三还出现这问题,多半是云台要校准了,或者坏了

楼主:
1.08软件里没有h3-3d云台的选项,不知道哪个版本的调参软件支持h3-3d校准。

网友C:
告诉你个办法,肯定是固定那个轴的螺丝松动了,所以固定不住位置才不停自检,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办法,肯定是固定那个轴的螺丝松动了,所以固定不住位置才不停自检,我也遇到过

我马上检查,谢谢!

楼主:
要有耐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办法,肯定是固定那个轴的螺丝松动了,所以固定不住位置才不停自检,我也遇到过

哥们,我查了半天也没找到松动的螺丝呢:(
你遇到的问题有详细描述 或者 帖子吗,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查了半天也没找到松动的螺丝呢:(
你遇到的问题有详细描述 或者 帖子吗,谢谢哦。

没有,前不久云台突然不停抖动,还有响声,用手一试还有顿挫感,可是断电以后狠顺滑,开始以为电机进了灰尘,后来突然发现云台电机臂上有个小螺丝,试着固定一下才发现都快掉出来了,紧固以后,一切正常,我当时是水平那个电机松了

楼主: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顶起,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