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海边抗风问题~~~

楼主(2015-07-31):
各路大神~请问下精灵3海边抗风能力怎么样??还有飞行高度呢??

网友:
抗风3-4级,高度500米

网友:
桨换成大疆含碳的那款,稳定性应该还能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友B:
没问题的3级左右都可以,我在三亚湾飞过,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3级左右都可以,我在三亚湾飞过,毫无压力

谢谢~

网友C:
东极岛刚回来,六七级风下飞没问题

网友:
风大的时候,云台电机会显示过载,尽量还是风小的时候飞,还有最近天气炎热,不论用你什么显示器,尽可能控制在目视范围内操控,切莫大意。

网友:
小心点好~~别去冒险~!~不然损失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极岛刚回来,六七级风下飞没问题

有这么高的抗风力,我们的四级左右的风就不怎么好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东极岛刚回来,六七级风下飞没问题

是短时风67级吧,P3这种小机器抗这样大的风压力太大了吧 除非是S1000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短时风67级吧,P3这种小机器抗这样大的风压力太大了吧 除非是S1000这种

一直都是六七级风,精灵的姿态不太好看,机身都是歪着的,但是视频拍出来OK的

网友:
最高就飞过100多米,不敢飞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