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Q飞控和250四轴解锁锁定问题!

楼主(2015-07-31):
图中M1为电机电调,m1为飞控的插口!
问题是解锁可以同步,但是锁定后或出现两只电机的延时(遥控无任何操作后几秒后两只电机才停止转动)
自己录的视频不知道怎么传!
求好心大神加好友看看视频帮忙解决!

楼主:
加我QQ看视频具体了解!QQ在二楼!

网友:
因为小号所以朋友的号发帖,我是提问者!qq就是356614644求大神快快出现!看视频问题就比较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位大校帮帮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大校!可以帮忙搞定不?

网友B:
各种校准 建议换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种校准 建议换飞控

嗯,各种校准已经试过!还是同样的问题!卖家已经把他的飞控寄过来我试试!

网友D:
qq飞控我用过,发现有个电机M3,经常出现停转,后和店家换了一个qq飞控,一切正常,我感觉,飞着玩玩,qq能用,调试好了,脱控一两分钟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q飞控我用过,发现有个电机M3,经常出现停转,后和店家换了一个qq飞控,一切正常,我感觉,飞着玩玩,qq能用,调试 ...

能不能返厂维修?我这是二手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返厂维修?我这是二手买的

二手的不知道返厂维修来回邮费,加修理购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