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000求教

楼主(2015-07-31):
好小子1000,2212 2450KV
电机
,6035的桨,3S
电池
,飞机总是在地上顺时针转圈,把桨两端各切除10MM后,还是在地上顺时针画圈,寻求给位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A:
有轮子吗?

网友B:
问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轮子吗?
有轮子

网友C:
垂尾,马达角度都有关系

网友D:
最好拍视频或者画个示意图,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E:
最有可能是轮子歪了。拆了轮子,手扔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