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大齿转起来不在一个平面,但和电机齿咬合没问题!

楼主(2015-07-31):
请问各位大神,X3大齿转起来不在一个平面,但和
电机
齿咬合没问题!请问是否有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帮顶。大神解答

网友A:
飞越的很少有在一个平面的

网友B:
飞起来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C:
我的450的大齿盘转起来也是曲溜拐弯的,我总担心它会被电机齿打掉,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大齿盘基本都是炸鸡炸坏的。

网友D:
注塑齿轮很少在一个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塑齿轮很少在一个平面上。。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