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关于D7E配伟力V977问题

楼主(2015-07-31):
原装D7E控在没有改过情况下能配伟力V977吗???
那么怎样切换6通和3通???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A:
不行,不改只能飞华坑的机子

网友B:
必须加高频头 刷固件

网友C:
刷M固件和焊接24l01高频头

网友D:
加了怎么切??

网友E(2015-11-27):
我也问,加了2401模块,怎么设置呀?

网友F:
再来向伟力说:该出高频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