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传问题

楼主(2015-07-31):
用的创新科图传。通电后信号正常,但是飞出五米左右的时候图像就开始有雪花。在飞远一点就断断续续了。周围没有遮挡物,图传发射机也没有被遮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换了好几个场地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纠结了。

网友A:
电压有没有够,天线接触好不好,都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没有够,天线接触好不好,都检查下

每次飞之前电池都是充满的。天线也检查过了。真是纠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飞之前电池都是充满的。天线也检查过了。真是纠结了。。。

是不是用了很多年了,可能是电子原件老化了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很多年了,可能是电子原件老化了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额。总之还是谢谢了。我还是换个发射机试试吧。

网友B:
频率对不?要不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C:
正常来说  没有天线  都可以飞十来二十米   你看看是不是发生器功放坏了    就是接上电后  摸摸发射器和接收器  看看热不热  不热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说  没有天线  都可以飞十来二十米   你看看是不是发生器功放坏了    就是接上电后  摸摸发射器 ...

好的。我现在就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频率对不?要不用替换法试试。

频率对不上  没信号的  哪里可以5-6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对不上  没信号的  哪里可以5-6米

有的时候频率相近点也有信号。如果以前飞的时候可以,现在雪花,那就是硬件故障可能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