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H4 680,NAZA LITE的感度怎么设置?〓〓〓〓

楼主(2015-07-31):
最后一步了,大家帮帮忙

楼主:
上电机拆了电机座,轴距变成了678  676,这个影不影响

网友:
还是不懂,顶顶

楼主:
都不敢飞,有点怕
1555浆

网友:
这几毫米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
。。。。就算690也没事。。。。

楼主:
目前感度,前面两项上下160,后面两项110
这样可以飞了吗,我怕翻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我的就是H4 680一直都是这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