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急的问题,关于100s的!

楼主(2015-07-31):
今天刚买了一台新100s,拿到手对频试飞,但是尾电机出现时转时不转的问题,就在地上打转,根本无法锁尾,停下来之后,发现尾电机发烫!新机子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救命!来人

楼主:
没有人来啊!唉……!

网友A:
换电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呗

新机子,今天刚到!明天换货去!对了,还有大奖,我用手转都感觉很卡是怎么回事?推几次油门才转起来!

网友:
尾电机缺相。。。补焊就OK了。。很正常。。。大桨就是很卡,因为100S的电机扭力很强。你能玩转,100S就是好鸡。不能,就觉得垃圾。

网友:
焊接不良?

网友B:
不是焊接不良,双无刷的通病,尾巴启动困难,你开始油门不要直接推太猛,先推到刚好能让主电机启动的状态,看看尾巴电机能否启动,要是一直一卡一卡的就油门到底,重新启动实施,一般试两三次尾巴电机就能启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焊接不良,双无刷的通病,尾巴启动困难,你开始油门不要直接推太猛,先推到刚好能让主电机启动的状态, ...

正解!轻推油门,看到尾电机顺利转起来再开大油门。如有缺相根本不可能时转时不转,无刷电机用手拔桨就是一卡一卡的。祝玩的开心!

网友:
11楼傻逼,动不动就电机缺相,真会抬高身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轻推油门,看到尾电机顺利转起来再开大油门。如有缺相根本不可能时转时不转,无刷电机用手拔桨就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焊接不良,双无刷的通病,尾巴启动困难,你开始油门不要直接推太猛,先推到刚好能让主电机启动的状态, ...

还是不行,一点一点的推也不行,转几下就不转了,断断续续!如果保持低油门,也是转几下就不转了!

网友D:
没人回答正确我来回答吧 ,因为100s的尾电机 非常坑爹  容易连根断,你这个属于炸过尾电机三根线有个短了 ,你可以把尾电机拆了看看断了一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人回答正确我来回答吧 ,因为100s的尾电机 非常坑爹  容易连根断,你这个属于炸过尾电机三根线有个短了  ...

还是不拆了,直接退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拆了,直接退货了!
如果您确认是购买的新机行货是可以申请退货或者免费维修的;前提是你没有给飞机造成人为的损坏。
其实,新机到手对好频并解锁无刷电机后你可以用手抓着主架部分轻推油门就可以看出有没有毛病了,坛内有大量这方面的介绍。
如果是您试飞过程中炸机损坏尾电机也可以申请维修的,好象就十五元。
另,您确认您能控制好100S吗?之前玩过只有三轴的电直吗?我曾经在广州大学诚被个小学生要求试玩,在确认他玩过HCP100的机后交给他试,立即就能顺利起飞,虽然控制的不是很好,可他毕竟有基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