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6M天线。返航总是往哪的方向飞

楼主(2015-07-31):
APm2.8 6M天线。返航总是往哪的方向飞。不是往起飞的位置飞,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正常。把五通道设到三档开关的,三档开关最后一相档设的RTL。打到档位到,有看到高度升高,但飞去的方向总是不往解锁起飞的地方飞。请教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正确操作。无头模式方向正确的。
===============================
===============================
今天找到问题所在了,连电脑在软件里看到机头朝向和实现朝向顺时针偏了60度,重新校准罗盘。手动输入-60度。在草地上,没有风,定点基本是一点不动的了。自动返航也很准,离起飞位置差没几十厘米

网友A:
你肯定解锁的时候gps星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解锁的时候gps星数不够!

有等到飞控板的蓝灯长灯。还是要等蓝灯长亮一个时间后才可以。长亮的时候还不能解锁起飞。是这样吗?

网友:
用Pixhawk的飘过,GPS用的是M8N,没10颗星不起飞,天不好的时候要等一颗烟的功夫。

网友:
等到飞控板的蓝灯长灯。在航线飞行页起始位置

网友:
起飞太着急,卫星未定位呢

网友:
估计用了6M山寨

网友:
弄个OSD,直接就看到了

楼主:
今天找到问题所在了,连用电脑在软件里看到机头朝向和实现朝向顺时针偏了60度,重新校准罗盘。手动输入-60度。在草地上,没有风,定点基本是一点不动的了。自动返航也很准,离起飞位置差没几十厘米

网友B(2015-10-13):
楼主,方便留个QQ不?新手需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留个QQ不?新手需要学习。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