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解..APM没解锁地面站上面就有速度显示 飞机在地图上乱动有轨迹

楼主(2015-07-31):
求大神来解..APM没解锁地面站上面就有速度显示 飞机在地图上乱动有轨迹
我的APM  连接地面站 GPS定位以后(6H GPS)6颗星    没有解锁自己在地图上跑来跑去 怎么回事啊  坐等老师

网友A:
6颗星太少,hdop过高不能准确定位,我把飞机放在阳台上只找到6颗星地面站看也是这样飘来飘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颗星太少,hdop过高不能准确定位,我把飞机放在阳台上只找到6颗星地面站看也是这样飘来飘去。

那一般几颗星就稳住不动了   我新手 因为这个我都不敢出去试    玩了了几天QQ飞控  刚刚换了APM

楼主:
我现在把飞机放到院子里了  收到8棵星了  还是有点飘   只不过好很多了

楼主:
彻底晕菜了   现在8棵星还是飘得很厉害......求大神来解    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周边如果有高楼,GPS信号会因为反射折射变得不可靠,所以飞GPS模式最好不要在小区或者高楼之间飞。

建议你到一块开阔地在测试一下,比如足球场的中央位置。这个时候可以看下显示面板上的HDOP值,如果小于3米就没问题了。6H还是很强悍的,我家顶楼,在家里就7颗星,2.4米~~~~~

网友B:
我在开阔地m8n   GPS搜18--20个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飞机放到院子里了  收到8棵星了  还是有点飘   只不过好很多了

是飞机飞起来漂,还是静止在地面时地面站上的显示的坐标漂?
如果是后者,6H 8颗星的情况下是正常的,飞起来应当不会这么漂。

网友:
GPS信号受干扰了

网友D:
罗盘和飞控装的太近了吧,有干扰

网友D:
试问你这地图怎么下载的,我下载几次没成功啊

网友E:
空旷地带,6H能搜到8-10颗星,HDOP小于2,才算基本正常,楼主GPS是山寨6H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盘和飞控装的太近了吧,有干扰

那得多少距离算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旷地带,6H能搜到8-10颗星,HDOP小于2,才算基本正常,楼主GPS是山寨6H的吧?

绝对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飞机飞起来漂,还是静止在地面时地面站上的显示的坐标漂?
如果是后者,6H 8颗星的情况下是正常的,飞 ...

是没解锁的情况下  地面站上的坐标再一致飘来飘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开阔地m8n   GPS搜18--20个星,

听大家说  M8N不一定比6H强 所以才买了6H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问你这地图怎么下载的,我下载几次没成功啊

我的事电脑上的地面站   有网直接打开就能看   在飞行计划里边  把右边的地图换下就行  必应和搞得都行

网友F:
这是正常的 因为GPS信号精度就这么点 你以为能打到厘米级别么

正常搜到7颗星的话 你的飞机在地面站上显示也会在半径3到5米的圆圈里飘来飘去 GPS只是一个辅助信息 主要的飞行姿态控制还是靠飞控自身的IMU实现的

具体看我以前发的6M和M8N对比漂移的帖子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正常的 因为GPS信号精度就这么点 你以为能打到厘米级别么

正常搜到7颗星的话 你的飞机在地面站上显 ...

谢啦  有了解了很多   但是他们说飞控和罗盘有干扰   那对短距离是多少。。。

楼主:
9颗星了  hdop还是2.3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颗星了  hdop还是2.3 正常吗?

hdop2.3是apm默认可以解锁的值吧。这个可以改的。上天了障碍物少了,还会低的。

网友G:
应该是干扰吧,建议最少八颗星以上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干扰吧,建议最少八颗星以上解锁

看前面有人说  罗盘也会干扰APM?  那有个安全距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颗星了  hdop还是2.3 正常吗?

如果能确认这个是 6H 的GPS。
稳定在9颗星时 HDOP = 2.3,有可能飞机放置的位置附近有高楼,影响了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  有了解了很多   但是他们说飞控和罗盘有干扰   那对短距离是多少。。。

APM 的罗盘如果受干扰严重,校准地磁那一步会给出警告提示。

一般的大家说的罗盘受干扰,将导致:起飞后边爬升边向南(如果你在深圳以北)不受控快速飞行,或者切返航时自动放生飞丢。这个指的不是APM,是指深圳厂家出的一款玩具多轴飞控,所以你遇到的问题,应当是与罗盘无直接联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大家说  M8N不一定比6H强 所以才买了6H

漂移肯定会有的,正常开阔地方8-10颗星 就放心飞吧!!